楼主(2022-02-22):
我观察了很久 出现误动作是感应到4个就动作了, 第五个绝对没有东西感应到。 出现概率非常低 但是出现了就是撞机大问题。

我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 求助这里。

网友A:
看你信号怎么用,只想有可靠的感应信号,不难的吧,该换开关换开关,该做隔离做隔离。。。

网友B:
你5个接近开关的信号是怎样接入系统的?并联 or 串联?

网友C:
5个接近开关是不是装在一起的,这个安装距离是有要求的。

楼主:
是5个探头同时感应到 2秒后触发一个中间继电器 然后这个中继的上升沿做动作。 干扰问题应该没有啊 如果有干扰应该会经常性出现 可是这个几乎1小时才会出现一次

网友D:
要么线路哪里有漏电,要接近开关里面有漏电之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5个探头同时感应到 2秒后触发一个中间继电器 然后这个中继的上升沿做动作。 干扰问题应该没有啊 如果有干扰应该会经常性出现 可是这个几乎1小时才会出现一次
重点怀疑程序的问题
第五个,如果是最后感应,也可能用的是长臂型
监控一下程序,马上就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5个探头同时感应到 2秒后触发一个中间继电器 然后这个中继的上升沿做动作。 干扰问题应该没有啊 如果有干扰应该会经常性出现 可是这个几乎1小时才会出现一次

1小时可以算经常了,如果以前没问题最近才有的话,很有可能是接近开关本身的问题

网友F:
会不会是线路漏电或者有碰线的地方,偶发震动导致第五个接近开关有信号输送出去?

网友G:
可以试试把第五个跟其他四个任意一个互换,看看效果怎么样。觉得虽然是同型号的,但是也会有细微差别,从而导致误动作。另外跟机械安装也应该有关系,接近开关感应板是不是与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保证不了一样。

网友E:
问一下,用PLC控制,还是继电器电路
设备是新的,还是用过n久

网友H:
无图无真相。

现场图,原理图。

网友I:
监控PLC的IO点,换第五个传感器,换中间继电器

网友J:
怎么观察的?目测是肯定不准的。可以在程序中累计每个信号的上升沿,按照你的描述,每次动作都必须5个传感器同时有信号,那上升沿的个数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有信号累计次数多,可以认为是信号不稳定或干扰。可以考虑滤波。

网友K:
这种情况,你的控制箱内是不是有变频器?并且用的传感器质量是不是山上的货?之前给一个客户设计的一套配电箱,也是经常的乱动作,在每个点的输入口加入了时间检测都没有用,传感器一直被变频器干扰,最后换了品牌的传感器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传感器质量太差,被变频器干扰到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K:
什么干扰能持续2秒以上不掉线
这样的话一眼就能发现问题所在

估计楼主也要玩失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怎么观察的?目测是肯定不准的。可以在程序中累计每个信号的上升沿,按照你的描述,每次动作都必须5个传感器同时有信号,那上升沿的个数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有信号累计次数多,可以认为是信号不稳定或干扰。可以考虑滤波。
他要5个信号都到位2秒后才有后边的动作.
"我观察了很久 出现误动作是感应到4个就动作了, 第五个绝对没有东西感应到。"
第五个绝对没东西?这个观察点是何许人也---现场工人

网友K:
回复 网友E:
这个2秒你应该要做成让信号必须持续时间为2秒,如果中途信号变成了无效后,要清除之前的累加时间,重新计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这个2秒你应该要做成让信号必须持续时间为2秒,如果中途信号变成了无效后,要清除之前的累加时间,重新计时。
五个同时为on两秒,很简单处理的

网友L:
第5个是肉眼看到呢?既然你能看程序,可以监控它。

网友K:
像你这样的老鸟,逻辑上不会出问题,出问题的部分估计是对时间的判定,下面画了一个简单的信号时序图。

网友K:
之前做过类似的程序,方法是定义5个变量,如检测第1通道的信号,当检测到通道1从高至低变化后,就开始计时,当到达时间后(如2秒),第1个变量置1,如果在此时间内,只要由低往高跳变,无论之前累加的时间是多少,哪怕是1.9秒,也要全部清零,重新累加,当5个通道的检测变量全部为1后,才算有效。如果传感器不出问题,程序没有写错,还能出问题,那只能找到离你最近的庙里好好烧烧香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K:
这样是不是要用5个定时器?
5个变量and一下用一个定时器足矣。

网友K:
回复 网友E:
只需要一个定时器。
sbit INT_1=P1.X//第1通道输入
bit INT_1_B=0;//第一通道输入标志变量
unsigned char INT_1_TIM=0;//第一通道输入计时变量
void main()
{
while(1)
{
if(INT_1==1&&INT_1_B==1)//如果通道1为高电平,且通道标志为1,则清零通道1标志和时间
{
INT_1_B=0;INT_1_TIM=0;
}
if(INT_1==0&&INT_1_B==0)//如果通道1为低电平,且通道1标志为0,则将通道1标志为1,且时间清零
{
INT_1_B=1;INT_1_TIM=0;
}
if(INT_1==0&&INT_1_TIM>=200.......)//通道1-通道5
{
//执行有效动作
}
}
}

void Tim1_ISR() interrupt X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if(INT_1==0&&INT_1_B==1&&INT_1_TIM<200)
{
INT_1_TIM++;
}
.
.
.
.

网友M:
监控一下程序

网友E:
回复 网友K:
看不懂这个

PLC只要
ld x0 and x1 … and x4 tim 0 #20
ld t0 set(或者out)y0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看不懂这个

PLC只要
ld x0 and x1 … and x4 tim 0 #20
ld t0 set(或者out)y0
有时候PLC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楼主:
是信号干扰是,用了个新模块,然后报警输入信号老是误感应,信号肉眼可见没有接通,但是程序里感应到了,我还是一个个把信号屏蔽了才找出来出来的

网友E:
这个干扰不是一班的牛

网友O:
干扰总是出现的莫名其妙。

网友P:
第5个接近开关重点处理一下,信号,误动作,隔离等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只需要一个定时器。
sbit INT_1=P1.X//第1通道输入
bit INT_1_B=0;//第一通道输入标志变量
unsigned char INT_1_TIM=0;//第一通道输入计时变量
void main()
{
while(1)
{
if(INT_1==1&&INT_1_B==1)//如果通道1为高电平,且通道标志为1,则清零通道1标志和时间
{
INT_1_B=0;INT_1_TIM=0;
}
if(INT_1==0&&INT_1_B==0)//如果通道1为低电平,且通道1标志为0,则将通道1标志为1,且时间清零
{
INT_1_B=1;INT_1_TIM=0;
}
if(INT_1==0&&INT_1_TIM>=200.......)//通道1-通道5
{
//执行有效动作
}
}
}

void Tim1_ISR() interrupt X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if(INT_1==0&&INT_1_B==1&&INT_1_TIM<200)
{
INT_1_TIM++;
}
.
.
.
.
}
老哥你这个通道输入不消一下抖吗?PLC自己有默认约200MS的滤波时间(可修改),你这个得程序里处理吧,难道你硬件解决了?

网友R:
是不是没有感应到的那个有随机性?

网友K:
回复 网友Q:
请你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