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2):
AT50037KW的艾克特变频器不带负载,上电就报ERR04,有时能有时不能复位,有时上电显示正常,运行输出三相正常,在报警时测量24V是25V.+-15V是14.9V,5V是5V,也正常,驱动用的是330J,如果有问题应该一直报警,不应该有时报警有时正常啊,请大家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怀疑是输出状态检测电路误动。查下U、V、W输出端,有无相关检测电路,由光耦将信号送主板。可暂时短接光耦的1、2脚,如不再报警,说明即为该电路误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