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2):
西门子1200跟昆仑通态触摸屏超过100米,怎么通讯?
可以走485modbus吗?加个232模块。

网友A:
1.加光纤
2.RTU9.6K

网友B:
不是可以走以太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走以太网吗
以太网理论可以100米,实际达不到。
楼主的超过100米用以太网加光纤收发器好了。工业用的贵点,环境不恶劣商用的完全就可以了,一对也就一百块左右

网友D:
有无线传输的,不是最远可以几公里吗?没用过,不知有用过的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无线传输的,不是最远可以几公里吗?没用过,不知有用过的没有?

有用过,但要是空旷的地方才行,否则距离衰减特别厉害。

网友F:
。。。。。觉着3楼建议靠谱。

网友G:
以太网加光收发呀,光纤不贵,光收发也就百十块钱一对,前期刚试了两套,就是光收发没用工业级的,用的商用光收发

网友H:
100米?

好网线试过没有?小概率直接可以通讯。

不行的话,中间位置加个中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光纤自己做吗?
工业级光收发什么牌子比较好?

网友I:
这个距离想稳定点还是用光纤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光纤找个搞监控的布光缆或者皮线都行顺带把熔纤也给做好了嘛,光收发随便什么牌子的都行,看自己需要的带宽。

网友J:
100米普通网线估计有点麻烦,不知道用中继放大行不,没做过实验,不确定

网友K:
网转光,千米都无忧。

网友L(2022-10-27):
回复 网友J:
50米中继完全没问题。

网友M(2023-12-21):
距离过远,用光纤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