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2):
。。。。。就是有个按钮,按住不放快速增加数值,放开停止。点动一次,增加
         一个数值。
         还有一个按钮就是减数值,要求和上面说的一样。。。这个怎么做的?

         网上查了查,都是说递增递减,不符合我的要求。

         知道的师兄指点一下,先谢过!

网友A:
点动一次+1好办,用加1指令即可
按住不放快速增加数值,我是用定时器加判断增加数值
比如按住2秒钟,每秒+2
按住5秒,每秒+10
具体脚本可自己试验

网友B:
再PLC里做简单,屏里直接给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动一次+1好办,用加1指令即可
按住不放快速增加数值,我是用定时器加判断增加数值
比如按住2秒钟,每秒+2
按住5秒,每秒+10
具体脚本可自己试验

。。。。是个思路,我试试。

网友C:
点动的就在按钮功能里加1就好,按住不放加减的在全局策略里做一个定时循环策略,加1或者减1,看你的需要。

网友D:
按键就可以做定时循环增加

网友E:
按住按钮不停加1,松开停止,这个用策略做吧!

网友F:
在窗口里面做一个脚本,循环时间定义一下,按住按钮,数据加1或者减1,在循环内,就会不停的加或者减,加或者减的速度可以根据循环时间的快慢来决定哈!

网友G:
按住闭合,在与一个类似于三菱M8012的脉冲继电器(记住一定要用上升沿),按住的时间决定脉冲的数量。

网友H:
这个威伦的话用写宏指令,昆仑的话写一个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