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2):
我用网线直连2台电脑,A电脑IP地址尾号是100,B电脑地址尾号是101,A电脑PING B电脑没问题,但B电脑PING A电脑就会显示超时。电脑小白问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换个网线看看。
可能是A电脑设置关闭了回应。

楼主:
有换过网线,结果都一样,哪里能查看网络相应开和关这些?A电脑是WIN7,B电脑是WIN10系统

网友B:
直连的话是使用交叉线了吗?一头是A,一头是B的接法。

网友C:
百度ICMP的关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换过网线,结果都一样,哪里能查看网络相应开和关这些?A电脑是WIN7,B电脑是WIN10系统
win7win10经常会有这问题.安全机制.把防毒防火墙都关了.把网卡设置为现在使用的网卡.比如你有无线它可能不知ping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