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2):
220v交流继电器如何实现缓放?

网友A:
不是很懂,啥叫缓放

网友B:
比例积分PID控制?

网友C:
就是线圈断电触点稍后断开呗
接个延时断开定时器

网友D:
缓放是个什么意思?是断电后触头缓慢脱开还是断电后触头延迟一定时间脱开?

楼主:
就是,继电器断电后,触头缓慢断开,或延时几秒钟断开,不用时间继器实现,就是普通的220v交流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继电器断电后,触头缓慢断开,或延时几秒钟断开,不用时间继器实现,就是普通的220v交流继电器
线圈并联个无极性电容应该能实现吧?

楼主:
感谢!那需要并接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还真不知道并接多大的电容,先从手头有的开始实验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另外,这个可能不稳定,稳定与否看电容

楼主:
感谢!除了并接电容,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线圈并联个无极性电容应该能实现吧?

“几秒钟断开”你要并上多大的电容呢?

而且电容是隔直流通交流的,你又怎样希望电容帮你延迟呢?

网友C:
想延时几秒?还是老老实实用继电器吧
过去有种机械附件装接触器上,不知现在还能否买到--价格不如家定时器

网友D:
不好意思吖,用直流的习惯了,没看前提是交流22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那需要并接多大的电容呢?

交流吸引线圈的继电器想用并联电容延迟动作到秒级以上的时间就别想了。要不就是采用直流吸引线圈的继电器,要不就是用具有延时功能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是想请教交流继电器如何实现延时释放的,看来只能用时间继电器来实现了

网友D:
要么直流驱动,要么交流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F:
不上很理解你的需要,继电器的主触点是舜动的,但是辅助接点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气囊延时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是想请教交流继电器如何实现延时释放的,看来只能用时间继电器来实现了
想玩,用阻尼器。
工作,大把廉价东西了。

网友H:
你说的那种机械延时断开的接触器是在70——80年代见过。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找那老古董。

网友I:
回复 楼主:
延时几秒钟断开或许是工艺要求,但是触头缓慢断开你不怕拉弧吗?

网友J:
触点延时断开,是动作延迟还是时间延迟?动作延迟不现实,时间延迟要时间继电器控制,并且延时的控制范围很大。

网友K:
用一个气缸在上面顶着就行了

网友L:
空气延时头试过吗?

网友M:
有断电延时用的继电器;

网友N:
交流继电器触电动作是清晰果断的,要么果断的合,要么彻底的断。只能延时释放,不能缓慢释放,那会很快烧蚀触点,会产生很多稀奇古怪的故障。

网友O:
回复 网友A:
参考下这个2个  可延时断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O:
参考下这个2个  可延时断开。

要M缓停如何弄?

网友P:
空气式时间继电器现在还有卖的,就是不太方便

网友Q(2022-09-21):
有延时触头呀,卡一个就好了,星三角启动很多人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有延时触头呀,卡一个就好了,星三角启动很多人用
空气延时头只是辅助触点吧 主回路不影响的

网友S(2023-06-02):
先断开的接触器上挂一个空气延时头搞定,延时断开的接触器线圈接延时头断电延时断开常开触头,时间可调,

网友T:
延时模块

网友U:
回复 楼主:
看来你是很喜欢观看电弧燃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