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2):
供水用的三肯vm05变频器,用远传压力表PID控制频率,前段时间停了十多天,今天再开的时候开不起来了,远传压力表表显没有压力,接触器吸合后,变频器显示频率0.00,不报故障,也不升频。断开远传压力表接线还是不能升频。

网友A:
看看设定值是多少?

楼主:
频率上限47,下限0.5

楼主:
其余的没动,是不是变频器服役时间太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上限47,下限0.5

不是上限下限的事,是你设定的压力值,如果设定值是0,那肯定不会启动呀。

楼主:
压力值设定不为零

楼主:
因为运行状态停的,设置没动就出现了上述状况

楼主:
明天接着捣鼓这个三肯变频器

网友B:
变频器没动作,看看有哪个运行条件没满足啊,给定电压或电流是否到位

楼主:
外部信号都没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远传压力表冻住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远传压力表已经确定回零了,本地气温白天的话在7--9℃,结不了冰

网友D:
面板能启动不,先排除变频器问题,在检查端子及参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天有时间的话准备试试给定频率

楼主:
今天比较忙,没查这个变频器。看看明天能不能抽时间查一下表情,谢谢各位大神的回答!

网友E:
PID怎么实现的,远传压力表作为PID反馈值,使用变频器自身PID?PID是否启动,PID的设定值。。。

网友F:
三肯这个破玩意咋说呢,你把1604参数设为1恢复出厂设定,然后在重新设定参数应该就好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vm05参数只有三位吧? CD***

楼主:
今天重新启动依旧不动作,启动后显示频率为0,面板给定频率5Hz,变频器正常启动,懵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只怕是PID命令单独给定的吧,看看命令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G:
频率给定设置为内部PID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没看明白,我是说CD630-CD637的功能定义,看看有没有设置PID使能!

楼主:
回复 网友G:
设置没问题,正常在用,停机后就不行了,没改变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