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X40DT-D PLC输出点接线疑惑

楼主(2022-02-23):
此款plc是24V供电,输入点接NPN跟PNP都可以的,但是输出很奇怪,输出端接24V指示灯,COM端接24V,Q0.0接灯的一端,另一端接电源COM端,启动之后,小灯一直处于常亮的状态,不能正常控制,但是如果PLC输出COM端接电源负极,这种接法,灯就可以完全控制,没问题。

网友A:
输出点应该是NPN的,所以COM端要接电源负极才正常。
输入点接NPN跟PNP都可以的,应该是输入公共端可以改变的。

网友B:
日系的不都一样么,com接负极才是对的

网友C:
你是来搞笑的吗?CP1H-X40DT-D本来就是NPN输出,所以输出点只能控制负极;你接正极就会常亮;
如果你想控制正极,请定购CP1H-X40DT1-D的型号;
如果你想控制正负极都可以,请定购CP1H-X40DR-A的型号;

网友D:
输出端接24V指示灯,
COM端接24V
,Q0.0接灯的一端,另一端接电源COM端,启动之后,小灯一直处于常亮的状态,不能正常控制,
是这样的接线吗?
PLC的com接电源+24V 就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PLC输出COM端接电源负极,这种接法,灯就可以完全控制,没问题。
是这样吗?
文字描述说不清的,学会画图,一目了然
再一个不看资料吗?这款PLC输出是NPN

网友D:
看资料你自己就能解惑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想知道为什么这样接(第一种),灯常亮了,不能控制了;要看输出回路电路图,谁能贴出来,给分析分析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请看4楼与5楼图片
如果4楼第一是楼主所述,结合5楼图解释很简单---PLC内部二极管的功劳
第二图解释--楼主描述丢句

网友F:
电流要往COM漏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