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3):
用PLC跟触摸屏,怎么用PLC来写教导程序呢?在触摸屏上增加与删减动作。

网友A:
教导--不是示教啊

切换程序简单
使用掉电记忆的元件,置1时,接通1#程序,置0选基础程序

曾经回过一个NPN/PNP外接信号的选择的程序贴图
由于网站不许我回看,也许你能找到

网友B:
教导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导--不是示教啊

切换程序简单
使用掉电记忆的元件,置1时,接通1#程序,置0选基础程序

曾经回过一个NPN/PNP外接信号的选择的程序贴图
由于网站不许我回看,也许你能找到

就是示教啊,不啥不许你回看, 要怎么才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导程序是什么意思

就是示教啊

网友A:
在触摸屏上增加与删减动作。

这句话不认为是示教,是选择,事先将所有的动作都考虑进去(编进程序),根据需要用那个动作,不用那个动作而已.

示教是你手把手(或用操控盒)教它怎么动作

网友C:
建多几个页面,根据页面的逻辑来控制下一页是否出现就行了,EASY汁

网友D:
PLC写示教程序应该很麻烦的吧?
示教的逻辑就是按顺序存储你的N次操作过程,记录动作顺序,动作方向,动作行程,动作角度,动作轨迹,动作距离等等等等。然后示教完成以后,将设备打到自动运行的档位,立即能去调用之前存储的N次操作过程并按顺序反复的执行,直到按下停止运行按钮。

一般示教都是做运动控制用的吧?运动控制极少使用PLC控制器组建控制系统的哦,因为厂家针对性推出了携带有运动控制指令集和复杂插补运算指令集的中型PLC主机,性价比跟电脑板卡去实现运动控制的系统相差有点巨大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答复!你说的有道理,你文中所说中型PLC主机有哪些?具体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笔代过啊,还是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你说的有道理,你文中所说中型PLC主机有哪些?具体点呢?
专用运动控制器贵哦,价格基本上就是5~8台小型S7-1200机的价格了哦
【方案】
快递业务量激增,华北工控创新打造智能物流领域嵌入式硬件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笔代过啊,还是不懂
你自己的提问也是一笔带过,叫人怎么回答
敏问找算丁亏楼累
敏问找算哭哲累嘿
敏问够算恐哈做累揍忍没催妹

【方案】
聚焦智慧楼宇建设,华北工控推出楼宇设备自控系统专用计算机产品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西门子的啊,这个很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假如有十个动作的程序,在屏上面来增加或减少动作, 动作的类型,可以是一条定位指令, 可以是一个延时,可以是一个置位Y 或复位Y ,这样子

网友A:
如果你说的程序断是编程人员可知的--不难
如果是工艺员根据现场情况来确定--就难了
【方案】
一文读懂双螺旋横切机数字化转型重点

网友E:
表壳车床(深圳叫油机)就是用的先进先出和解码。如动作要求1、3、4、2,这时按顺序手动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要变成:2、3、1、4,同样也是按这个顺序操作一下。
我只知道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没有写成功。
。现在估计能写出来,但是又不想动了。
【方案】
如何通过选择传感器来优化数据中心能源效率 | 维萨拉 (Vaisala)

网友C:
不会编就找马云,有这样的产品
敏问找算丁亏楼累
敏问找算哭哲累嘿
敏问够算恐哈做累揍忍没催妹

【方案】
应用案例 | 波士顿动力公司 Stretch 仓储物流机器人将移动机器人推到内部物流领域发展的前沿

网友F:
维持一个指令序列,例如一个先入先出的结构。运行部分使用步进方式。
例如序列为1,5,7,2,那么当从指令序列中得到工艺步是1,就执行步1的步骤,触摸屏方面只需要向这个先入先出的结构填写数据就可以了。
梯形图的话使用步进编程,ST语言的话使用CASE语句,或者直接使用SFC写程序,和电梯的编程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电梯的执行序列中要进行方向判断。
【方案】
CNC | 自定义G代码向导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PLC跟触摸屏,怎么用PLC来写教导程序呢?在触摸屏上增加与删减动作。
在PLC里面写上你需要的删减或增加的动作程序,每一种都编上相应的子程序,当触摸屏上增加或删减动作的时候,触摸屏上调用相应的子程序,就可以了!
一切为了生活
【方案】
华北工控 |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扩大开行,轨道交通加速转型升级

网友H:
16楼那控制板实际上应该是表格控制器,可以说是程序中的步控制,那板比较适合用于一些有时候要做动作修改的非标机,比如纽扣电池封装机,实际上比PLC应用方便,不需要专业的编程知识。板卡有给你控制软件,类似表格,写动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填写IO关系
【方案】
电梯智能化监管,华北工控可提供基于物联网的行业专用计算机产品助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这东西,长见识了,不能做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维持一个指令序列,例如一个先入先出的结构。运行部分使用步进方式。
例如序列为1,5,7,2,那么当从指令序列中得到工艺步是1,就执行步1的步骤,触摸屏方面只需要向这个先入先出的结构填写数据就可以了。
梯形图的话使用步进编程,ST语言的话使用CASE语句,或者直接使用SFC写程序,和电梯的编程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电梯的执行序列中要进行方向判断。
C大来了啊,什么叫先入先出的结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维持一个指令序列,例如一个先入先出的结构。运行部分使用步进方式。
例如序列为1,5,7,2,那么当从指令序列中得到工艺步是1,就执行步1的步骤,触摸屏方面只需要向这个先入先出的结构填写数据就可以了。
梯形图的话使用步进编程,ST语言的话使用CASE语句,或者直接使用SFC写程序,和电梯的编程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电梯的执行序列中要进行方向判断。
C大来了啊,什么叫先入先出的结构呢?
队列啊。
【方案】
英威腾伺服DA200在机械手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