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语言数组有批量赋值数组元素的方法吗

楼主(2022-02-23):
按图1赋值没有问题,程序可以运行模拟
按图2介绍的方法赋值就不行(数组1定义的是Word[Signed](0..9))
三菱st有批量赋值数组变量的方法吗?求助

网友A:
三菱目前并不支持这种方式的赋值,折中的方式是将数组定义为全局变量并赋予软元件地址,然后通过给软元件初始值来得到近乎于相同的结果。

网友B:
这都要偷懒?手输一下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好的,谢谢您,知道不能用就好了,我担心自己语法使用上有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偷懒啊,有更方便的方法要先试验一下,不过刚接触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担心自己语法或者设置上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