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3):
如题,现在才知道万用表有分测平均值和有效值的,不知这2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般万用表测得数值都是交流有效值(当前值),直流平均值吧?

网友B:
估计楼主是看了指针表和数字表的区别一类的文章才有的感想吧

网友C:
物理意义吧

网友D:
对于非正弦波的交流电来说,才会关注这两个值。

一般有用关心这个,常接触的电源是正弦波的

楼主:
的确现在测的是非正弦波的电压,有效值和平均值的表相差很远,所以想了解下这二者的区别和测量原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效值有物理意义,算功率用的必须用有效值。平方开根号再平均

网友E:
度娘能很清楚的,要大家打字,也太残忍了吧?

网友F:
一个是平均值,一个是方均根值:
例如: 10 15 13 16 20,如果计算平均值的话,为(10+15+13+16+20)/5=14.8,如果算有效值,则为:(10x10+15x15+13x13+16x16+20x20)/5的结果再开平方。得到的结果15.1658即为有效值。

网友G:
转发一下,虽然这些公式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