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3):
刚换的 工作 公司 主要用M241 那个大哥有做好的  st框架程序 发我一份学习 一下
 希望包含 伺服 步进的几种运动模式 ,与UDP  TCP MODBUS 等通讯的 程序

网友A:
咸鱼应该不少    十几块钱搞定

网友B:
ST哪有什么框架,就是显示不一样而已,一个是框框,一个是文本,都一样的,学一下指令就好了

网友C:
不要为了用ST而去用ST啊....一定要是用ST方便再去用ST
比如运动控制  肯定是CFC来得方便啊..
你新建程序.选择带模板  somachine自带的模板程序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了..

里面也有用到ST的 ....要为了简单方便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