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看懂拓诚矫平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2-02-23):
我们公司有几台拓诚的矫平机,有一台会一直送料不停,更换时间继电器也无用,电气原理图中,自动部分看不懂,特别是带料下垂碰到感应杆,才会自动送料,这处更不明白。那位大师好心请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图纸看不清楚,画一个看看

网友B:
看似挺简单的继电器控制线路,但是图纸确实有点问题,比如P是接去哪里的?TH-1又是啥子东东?

网友B:
有电路基础,继电器电路图其实并不难,看图就能看出。
手动模式就是按钮控制正反转。自动模式下通过时间继电器T延时导通并控制正传接触器MC2。

网友C:
电路比较简单,P估计是限位开关或接近开关之类,LH-1估计是热继电器触点,另整流桥2个二极管方向画错。
自动模式时:
1、带料未下垂时,设感应开关P处于接通状态,继电器R1吸合,常闭接点断开,定时器T不工作电机待机。
2、带料下垂时,设感应开关P处于断开状态,继电器R1释放,常闭接点复位接通,定时器T得电开始计时,时间到正转接触器MC2吸合,电机正转。
3、一直送料不停,重点检查P开关及接线是否断路。
以上开关P状态为假设,如果实际状态相反则原理分析也要取反才正确。

网友D:
弯弯的图纸很难理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特别感谢4楼,我有点思路了,先去试一下

网友E:
跟我们公司图纸一样,P是接到机架的的,当料碰到感应棒后继电器导通,放卷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