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3):
请教各位大神,汇川MD380变频器有一相输出模块短路,更换后出现变频器轻载正常,重载就出现ERR12报输入缺相故障,想了检查测试没发现故障所在,请教大家有没遇到此问题?怎么解决的、感谢!

网友A:
确认是不是整流有问题

网友B:
排除输入问题,主接触器问题,看看输出电流平衡不平衡吧!你没看错,输出电流检测会触发该故障!

网友C:
右下角那两个白色的光耦换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