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行吗?

楼主(2022-02-24):
客户要求直接启动,不考虑变压器问题。

网友A:
11KW的电机,电流22,配63A的接触器
30KW的电机,电流60,配160A的接触器
这也太大了吧

网友B:
余量实足

网友C:
这是选矿上的设备。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有理有据

网友E:
这个不考虑变压器的问题,到时候又会给你自己找问题,毕竟如果变压器这边降压不考虑,到时候一开设备,周围忽然灯泡一黑,投诉就来了

网友F:
这个选型肯定可以了,都选大了几倍,不差钱吧

网友G:
接触器选大点没事,不外就是少挣点,柜子大点,不考虑供电问题不应该,当然客户可能提供的电力有保障或有开机流程。

网友H:
个人感觉选的余量并不算大,只能说差不多,特别是国产的接触器,好在不频繁启动。

网友I:
足够了,除非买到山寨货。

网友J:
这是奔着过载莽吧?

网友K:
直接启动,大点安全。少出故障

网友L:
这个场景的应用,虽说不考虑变压器容量,但估计不会有配很大容量给你的,但你这个多电机都是直接启动,不怕人家有投诉?除非都是你自己的那还好说
直接启动,接触器选大没毛病,但热保护就要选对应合适的,没必要选大

网友M:
大了好,随着时间长,灰尘大的状况下,散热,发热都很好,书本上教你的是在室温20度 大气压,湿度 均衡的条件下给你的参数,就好比汽车官方油耗总是低的,实际油耗总是高的一样,无非就是投入成本高点,接触器线圈功耗稍微高点,做柜子的稍微大点,剩余的都是优点

网友N:
全压启动,启动电流大,接触器有必要选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