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4):
变频器报警电机短路,但是电机量过是好的,故障复位后又能正常工作,有人知道是哪个的问题吗

网友A:
电机绝缘快不行了/干扰误报

网友B:
71的变频器。控制的什么设备,电机功率多大。是频繁出现还是偶尔出现?是否带有制动?

网友C:
线检查过没有,是否哪里破皮了

网友D:
这个不一定是电机有问题,普通电机使用时间长了,电气参数就会变化,建议做一次自学习应该就好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施耐德变频拖动电机报故障,把电机换到ABB变频下能正常运行

网友F(2022-07-16):
我遇到了,也是查了好长时间,也修改参数等都没有解决,最后换了个人查,我也在场电机线相间绝缘不太好,记得我第一次量三相阻值0.3正常,人家没有查对地绝缘,查的相间绝缘,2M有时4M,砸开水泥穿线孔,甩线有时能无群大,最后连接电机三相阻值不一致30多欧变化,最后换了185平方的电缆线,电机的接地线没有接。没有报警了。我这也算有经验的了在这事上丢脸了,人家找了修电机的拿着摇表量过,说没有问题,还让我用自己的表量了下电机三相阻值。所以一直就觉得好的,再说2-4M也算正常呀,我一直还觉得是负载过重造成的,负载的确是带动要用很大的力才能转动起来。以后还是要仔细检查才是。

网友G(2022-09-23):
学习了,谢谢!前几天我的变频器也出现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