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故障

楼主(2022-02-24):
有一客户说他有设备:“温控器控制加热时,到了报警温度,报警点没有输出。加热没有到设定温度,报警点有输出“请教谁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客户说他有设备:“温控器控制加热时,到了报警温度,报警点没有输出。加热没有到设定温度,报警点有输出“请教谁碰到过类似问题;

我的客户特意要求这个功能,因此我给他设定了上下限偏差报警功能,温度到了报警停止输出,这样可以利用报警点来控制加热,省了温控器第二路输出,节约成本了。

网友B:
换个温控器

网友C:
看看设定温度和报警值分别是多少?

网友D:
原来没这问题吗?
如果温控器没坏,就是有人动设置了。

网友E:
常开、常闭点接反了,接口倒一下

网友F:
线接反或者设置反了吧?

网友G:
看看手册有关报警温度偏差设置部分内容

网友H:
看手册查接线查参数设置

网友I:
是不是设置错误

网友J:
RKC的?(品牌反正写的是rkc)
常开常闭接反了... RKC的我用过 他就是通过报警信号来控制加热接触器... 所以温度不到是接通 接触器吸合 温度到了接触器断开... 还有自整定功能....

网友K:
确定不是常开常闭的问题?

网友L(2022-08-02):
温度到了报警停止输出

网友M:
可能是PID功能没有自动整定好。

网友N:
建议装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断线、过流、异常加热立即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