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4):
三菱FX1N系列PLC,是不是无论怎么设定密码都能破解吗?

网友A:
我买的软件好像把公司的都破掉了

网友B:
网上大把这个PLC的破解软件,相对容易破解,但是国产工控板的就不好办

网友C:
这个系列的密码好像网友都有办法读出来!

网友D:
并不是,可以用通信修改掉寄存器读取参数,这样别人破解出来是空白,亲测有效

网友E:
3u以下网上破解软件都烂大街了

网友F:
我记得3U短接3和9号脚位,能破解密码,以前公司接的改造都是这样破解的

网友G:
这种PLC能做多复杂的项目?花时间去破解和研究别人的程序,还不如自己再写个,调试起来也顺手。。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具体点啊兄弟,没试过这个玩法

网友H:
回复 网友B:
网上搜嘛,大把都是破解软件和方法

网友I:
直接一键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