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2-02-24):
接触电工知识不多,三相电源指示灯,用220V灯,将尾部短接,中间指示灯的尾端,我是两根线分开压两个接线端子拧起来,还是两根线共用一个接线端子?有没有什么说法

网友A:
只要能接通电,怎样接都可以

网友B:
不都是一样吗?

网友C:
细节自由发挥,你要是有德国鬼子的精神,一个小细节研究N久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我是两条线拧一起,然后打一个端子,接线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两条线拧一起,然后打一个端子,接线方便
端子能容的下的话两根线直接塞到一个端子里压接不行吗?

网友E:
你现在两根并了一个接线端子,你后面还需要一根进线N线接进来的,还不是要两个压接?这样两种方式都有了。想得有点多了。

网友F:
类似的这种跨接线按规范来讲是需要将2跟线压成一个头接在元件端子上的,这样可以在必须带电更换元件时,不影响其他元件供电

网友G:
能固定住就可以

网友H:
打两圈再接,形成电感可以阻挡尖峰脉冲,器件不易坏。

网友I:
压紧不就行了嘛,只要一端头压接线别超两根就行,

网友J:
习惯共用一个接线头,方便接线,方便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