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vm05PID问题

楼主(2022-02-24):
2010年之前的三肯vm05在PID模式下初始频率显示为零的时候怎么不能启动?

网友A:
先确认变频器的运转条件都满足没有

楼主:
运转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B:
先初始化一下,然后看看面板启动行不行,再试外部端子启动,最后再调为PID。

楼主:
回复 网友B:
端子启动,面板给定频率5能启动,也能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