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5):
各位大神请问:参与直线插补的两个轴其丝杆的导程必须要一样吗?

网友A:
丝杆的导程就是:丝杆和固定运动台的螺母转一圈所走的距离。

两个轴参与直线插补,你的运动控制工艺是什么?要制作啥子加工运动轨迹呢?就算丝杠导程不一样,中央控制器(PLC)也能分别发送不同的插补运动指令,让运动机构去执行相同的运动距离来进行插补运动呀(不同的电气驱动参数)

网友B:
应该没有必要,这个可以调整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C:
最好一致,这样调试不论电气还是机械的调试工作量都小

网友D:
导程一不一样不是还有电子部分嘛

网友E:
修改电子齿轮,脉冲当量一致就比较好算

网友F:
因为有这个问题,所以出了个东西叫:电子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