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5):
比如我现在有个步进电机额定电流是4A,那么我驱动器通过拨码设置为4A,而我选择用48V的开关电源给驱动器供电。现在有个问题,我需要选择多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比如有款开关电源是500W 48v 10A的,我是看后面的10A吗?4*2<10A 可以带2个这样的电机。还是按4*0.7*48=134w   那么500w的可以带3台这样的电机?那种计算是对的??

网友A:
后面你干嘛乘0.7?电机输入多大就算多大

网友B:
国产开关电源很多功率虚标的,或标的是最大值,所以你还是要安装上试用下;

网友C:
比如有款开关电源是500W 48v 10A的,我是看后面的10A吗?4*2<10A 可以带2个这样的电机。

拨码设置为4A,是驱动器给电机提供的电流,但并不知道在这样的设置下驱动器的输入电流是多大。

开关电源的10A,是指电压为48V时输出的电流,这个电流是提供给驱动器输入端用的。

所以个人觉得不能这样算,你最好是用表量一下驱动器的输入电流是多少,然后根据这个电流来看开关电源能带几个驱动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后面你干嘛乘0.7?电机输入多大就算多大
不必认真。

网友E:
500W带3台没问题的

还有你的驱动器电流不用调这么高,发热很严重的,扭力够就行了。

网友F:
电子电源要选大一点,我一般是选1.5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