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5):
哪位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个疑惑,新手请教,欧姆龙NJ/NX系列PLC和欧姆龙伺服做运动控制系统,电机更换之后,驱动器报电机更换错误,除了用sysmac studio软件清除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电机与驱动器一起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驱动器匹配一下就行了,我想问的是能不能在触摸屏上做按键来匹配一下电机,不然电机如果坏掉了,更换之后还有软件清除,很麻烦

网友A:
换电机要与原驱动器匹配,驱动器要能通过通讯与控制器联通,并能接受设置命令,否则触摸屏设置驱动器匹配电机就是个梦。

网友B:
回复 楼主:
貌似没有这么做的。

网友C:
谁没事天天换伺服电机???

网友A:
你的问题不错
标准化又进一步--新装/售后/维保标准化

网友D:
没遇到过,汇川没这么麻烦

楼主:
这是不是欧姆龙的一个缺陷,如果是这个问题那等于需要特意出差一趟了,非常不方便

网友A:
找设备设计的,别赖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