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5):
传感器是各种仪器仪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实现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那么,传感器的种类和作用都有哪些呢?
一、传感器的种类

在生产和生活中,传感器的主要类型有:

1、光传感器

光学传感器利用半导体的光电导效应或光伏效应。光伏效应是检测半导体PN结处产生的电压或电流作为光照射的输出。如光敏二极管、光敏二极管等。这些效应利用了光的量子特性。最常见的应用示例是灯光控制灯。

2、温度传感器

除了利用 zeebek 效应的热电偶外,金属和氧半导体如 pt,w 和非氧化物半导体通常用于检测温度的物理效应,有机半导体的电阻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此外,利用 pn 结上电流的变化作为温度的函数,利用居里点附近磁特性和介电常数的变化,利用介电常数和压电常数的变化,检测温度传感器谐振频率的变化,例如常用的空气调节温度控制。

3、压力传感器

大多数压力传感器利用一些压阻效应。压阻效应是指当压力作用在电阻上时,其电阻值会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压阻现象,比金属电阻的变化明显得多,主要是因为电子或空穴的迁移率在受压后发生了变化。常见的应用就像电子秤。

4、磁传感器

磁传感器的常见效应有霍尔效应和磁阻效应。使用霍尔效应的元件是霍尔元件,它在半导体晶片的两端之间传递电流。如果在垂直方向上对晶片施加磁场,载流子将在罗伦兹力的作用下沿垂直于磁场的方向移动。如果电极沿这个方向排列,可以检测到电压(霍尔电压)。典型的应用是电动汽车的速度调节方法。

5、气体传感器

气体传感器实际上是一种半导体气体传感器。主要是气体的吸附作用。当气体分子被吸附在表面上时,气体分子与气体检测器之间的电子交换: 就会发生。控制载体运动的颗粒界面上的潜在屏障将会改变。若烧结体上有两个电极,则电阻随气体分子的吸附而增大或减小。电阻在还原性气体中普遍减小,在氧化性气体中普遍增大。最常见的应用是各种烟雾报警器。

二、传感器的作用

传感器的功能是什么?其实传感器就是一个功能块,它的功能是把外界的各种信号转换成电信号。最近,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显著增加,因此传感器的种类很多。

为了对各种信号进行检测和控制,必须尽可能简单易行地获取信号。电信号可以很容易地被放大,反馈,过滤,区分,存储和远距离操作。因此,作为功能块的传感器可以狭义地定义为“一种将外部输入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元件”

网友A:
很专业的文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