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调压还是调频?

楼主(2022-02-25):
AC220V.
那边就一个电位器。引出两根线。负载是振荡盘线圈。

网友A:
应该是通过调电压改变频率

网友B:
具体看看线路就明白了,如果有一堆的电子线路,不排除是通过斩波方式调节

网友C:
看说明书吖

网友D:
调压,普通震动盘控制器差不多都是调压

楼主:
无任何说明书资料,网上找不到这种类型的。厂家电话不通

网友E:
是不是就是个双向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和调光台灯电路差不多吧?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F:
调压非调频,把它接到吊扇估计也能调速,反过来用吊扇电子调速器接振动盘估计能动一下,能坚持多久烧就很难说,楼主的控制器电流为10A比吊扇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压非调频,把它接到吊扇估计也能调速,反过来用吊扇电子调速器接振动盘估计能动一下,能坚持多久烧就很难说,楼主的控制器电流为10A比吊扇大很多。
谢谢大神。就是这个

网友G:
如果我在现场肯定砸了看看是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我在现场肯定砸了看看是什么

无非就是可控硅控制。

楼主:
网上竟然买不到同型号的。真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