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加一台 FX3U-2HSY-ADP 可以控制几轴 ?

楼主(2022-02-25):
问题1 :看资料是FX3U-2HSY-ADP 可以控制2轴 ,那不是一共可以控制5轴了吗?
问题2: 三菱的手册上又写的
在FX3U可编程控制器上连接了2台FX3U-2HSY-ADP时,可使用脉冲输出端YO03。
好家伙,为什么要2台FX3U-2HSY-ADP,2台FX3U-2HSY-ADP 只增加了一个轴 ???
晕了!

网友A:
问题1 :看资料是FX3U-2HSY-ADP 可以控制2轴 ,那不是一共可以控制5轴了吗?
是的。
问题2: 三菱的手册上又写的在FX3U可编程控制器上连接了2台FX3U-2HSY-ADP时,可使用脉冲输出端YO03。 好家伙,为什么要2台FX3U-2HSY-ADP,2台FX3U-2HSY-ADP 只增加了一个轴 ???
准确来说应该是额外增加了一轴,因为如果不加模块或者只加一个模块Y3是用不了的,本体3轴,加一个5轴,加两个8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的意思是只加一个FX3U-2HSY-ADP ,Y3还是用不了的是吧, 加2个FX3U-2HSY-ADP,Y3才能用,才能发脉冲 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只加一个FX3U-2HSY-ADP ,Y3还是用不了的是吧, 加2个FX3U-2HSY-ADP,Y3才能用,才能发脉冲 是吧
是的,这关键是三菱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解释

网友B:
增加模块的玩法成本有点高,实际上,那模块不便宜哦

网友C:
我听别人说过,不加模块的话,Y3好像也可以发脉冲,好像定位有一点问题!

网友B:
关于这个模块的应用,三菱的定位控制培训视频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主讲:丁先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