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编码器要用一万脉冲毫米数?

楼主(2022-02-26):
看到有关用编码器切长控制的程序,要设置把一个一万脉冲毫米数的参数写入一个停电保持寄存器D里,后来又用这个数据参与相乘,又相除,为什么不用“每毫米脉冲数”,直接相乘,不少一步运算吗?

网友A:
程序确实可以简化,但编程人可能考虑的是,以上处理能够看到原始的参数是如何转变的,便于今后能看懂。

网友B:
图太小,来个大图啊

网友C:
可能是为了适应不同型号的编码器。

网友D:
这个程序我是看不懂
10000脉冲mm数 ,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10000个脉冲换算成实际工程量是多少mm,假设是100mm,然后假设切497mm,锯片厚3mm,那么
497+3=500
500*100=50000
50000/10000=5
0-5=-5

网友A:
以下是本人曾经用过的程序,程序已经化简,为了便于今后看的明白,在注释中专门做了说明。

网友E:
就是个伏笔,当与计量仪表有较大差别是乘除就不一样了,修正方法之一

网友B:
我也看不懂,你连上PLC在线监控,看看那些寄存器的数值是什么?
我一般写程序是越简单越好,这样辞工好交接,没有手尾.但有的人相反,故意写得很乱让别人无法接手,常用的手法就是在注释上误导人

网友C:
楼主可以加我的QQ:745622273

网友F:
因为他实际得到的可能就是10000脉冲mm数(比如测量出来的),这是个直接获得的数值。试问:如果你直接说是1脉冲mm米数,那么这个值得怎么量出来?给你一个脉冲,你去测量它的位移,这个值有多小?量出来的误差有多大?
当然你可以先量出10000脉冲的位移数,再除以10000,转化为1脉冲mm数,然后把这个极小的数值写到程序里用,这样我觉得反而不方便不是吗?

网友C:
这个是为了适应不同的编码器型号,例如,原来用的是2000线的,现在坏了,手里没有2000线的,现在换成2500线的,需要在人机介面里把原来的2000设置成2500,这个没有做成一个定值的目的是方便更换不同型号的编码器,反正我是不懂PLC,乱说一通。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意思就是这样,不一定是编码器参数---那样就直接标注编码器参数p/r,但那样计算就不是这样简单了。
应该是换算关系,可以通过测算折合到10000/mm的对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