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st,超过最大步数,求助

楼主(2022-02-26):
求助,编了几天代码,结果步数超限,心态崩了,代码行数不多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步数吗?

网友A:
储存器最大就64000步吧

网友B:
1.换大资源的CPU
2.简化程序

网友C:
楼主厉害,这是什么设备上的,要75824布程序。

网友D:
这个程序好大哦,
恐怕要编好长时间吧 ?

网友E:
梯形图相同的功能,步数可以有比较大的差别,看看你喜欢怎样的做法

网友F:
啥设备这么多步 厉害了 换5U吧

网友G:
松下PLC fp-xh我最大写到3W多步,如果觉得程序大,工艺复杂,就换中大型PLC

网友H:
把源代码信息那里“√”取消掉,再下载,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I:
你效率这么高,几天就编出了几万步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编错了,有个功能块我调用了很多次,里面有个case判断,每次其实只用里面一点功能,但是每调用一次都算里面总的步数,结果超了这么多,拆开后分开调用现在就九千步,刚开始用这个,不大会整表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编错了,有个功能块我调用了很多次,里面有个case判断,每次其实只用里面一点功能,但是每调用一次都算里面总的步数,结果超了这么多,拆开后分开调用现在就九千步,刚开始用这个,不大会整表情。。。。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编错了,有个功能块我调用了很多次,里面有个case判断,每次其实只用里面一点功能,但是每调用一次都算里面总的步数,结果超了这么多,拆开后分开调用现在就九千步,刚开始用这个,不大会整表情。。。。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编错了,有个功能块我调用了很多次,里面有个case判断,每次其实只用里面一点功能,但是每调用一次都算里面总的步数,结果超了这么多,拆开后分开调用现在就九千步,刚开始用这个,不大会整表情。。。。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编错了,有个功能块我调用了很多次,里面有个case判断,每次其实只用里面一点功能,但是每调用一次都算里面总的步数,结果超了这么多,拆开后分开调用现在就九千步,刚开始用这个,不大会整表情。。。。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编错了,有个功能块我调用了很多次,里面有个case判断,每次其实只用里面一点功能,但是每调用一次都算里面总的步数,结果超了这么多,拆开后分开调用现在就九千步,刚开始用这个,不大会整表情。。。。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编错了,有个功能块我调用了很多次,里面有个case判断,每次其实只用里面一点功能,但是每调用一次都算里面总的步数,结果超了这么多,拆开后分开调用现在就九千步,刚开始用这个,不大会整表情。。。。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编错了,有个功能块我调用了很多次,里面有个case判断,每次其实只用里面一点功能,但是每调用一次都算里面总的步数,结果超了这么多,拆开后分开调用现在就九千步,刚开始用这个,不大会整表情。。。。谢谢您。

网友J:
从楼主回复看出来楼主这个编程习惯不是一天两天了

网友I:
可以发这个超大的文件上来给我看看吗?

网友K:
能分享一下程序吗

网友L:
这样的程序一般都是相同的设备1,2,3,4,5·····组成,各单元的工作流程完全相同,地址不同,所以如果充分挖掘编程指令的便利性至少可以压缩1/3的步数

楼主:
回复 网友I:
方便私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刚开始接触这个,可能犯了些低级错误不自知,遇到的问题比较怪

网友M(2022-03-29):
不要勾选源代码  一般是可以的 我们都不勾源代码这项 已选就会超出

网友N:
不要下载源代码,程序容量会下来将近一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