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的故障

楼主(2022-02-26):
 多台电机使用软启动器,前期运行良好,电机控制为中控控制软启动器外接端子,有旁路接触器。现在经常无故启动失败,无故障显示,继续启动有可能会成功,也可能继续启动失败,启动失败一般发生在启动后两三分钟之内,电动机额定功率为75KW,软启动器是90KW

网友A:
是启动没反应,还是启动后切换到旁路时失败?

楼主:
启动后切换旁路很快就停,完了还能再启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软启动没故障,旁路接触器有一相接触不良,切换旁路后软启动检测缺相,报故障,中控收到故障信号断开软启动的外接端子继电器,但是软启动器的外接端子等效于面板按键,面板复位键和停止键是一个,断了外接端子继电器又相当于按了复位键,导致故障码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闪而过,不一直盯着看不到故障码闪过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我们这里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后来是主控程序连锁问题,启动时间做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