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6):
怎样通过PLC控制昆仑通态触摸屏画面,即用PLC的一个控制字改变触摸屏的显示画面.

目前用的欧姆龙NB屏,在PLC控制里设置了D20作为切换画面的控制,只要PLC改变D20的数值就可以切换到指定画面.
现在要更换触摸屏为昆仑通态的屏,在不更改PLC程序的前提下,如何做到PLC里的D20数值改变,屏幕就转换到指定画面?

网友A:
写一个策略就好了

网友B:
用策略调用窗体函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