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看两个继电器实现远程启动,为啥停不了

楼主(2022-02-27):
想通过控制KA2线圈电实现远程控制,启动可以,停止确停不了,为啥?

网友A:
没图,上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更新了

网友A:
KA2的常开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KA2常开不合适吗?

网友B:
图看着别扭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KA2的常开接线单独换个按钮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仓促画的,后面还的多学习先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KA2的常开断开,KA2线圈得电就能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通过控制KA2线圈电实现远程控制,启动可以,停止确停不了,为啥?
看图上的状况,上电KA2就吸合了,还控制个毛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KA2由触点控制得电/失电

网友D:
乱七八糟,就这么一个启动、保持、停止控制电路,搞了这么多的无关逻辑,如果要改的话,要改的地方太多了,可以说无从下手。其实类似的电路,网络上有太多的、现成的。

网友D:
以下是两地启动、停止控制电路,你可各去掉一个启动、停止按钮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说的对很接近,区别是:控制方式:1,远程是继电器控制启/停。
                                        2,本地控制才有起动、停止两个按钮。

网友D:
按你这么说的话,以上电路可以直接利用了。虚线方框就是远程元件。

网友E:
我感觉得需要两个继电器远程。

网友D:
两地的连接线需要4根,即3、5、7及0号(0号图中未显示),如果两地距离太长,可能还会出现停不了的现象,其实这并非是电路逻辑错误,而是线路的残余电量,导致的剩余电压,使电路无法释放,具体是否会出现,要看实际的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推测应该是KA2先动作,KA1后动作,所以KA1就保持了。

网友F:
先把你的图纸整理一下,这个电路就是典型的点动加自锁电路,只是你这个点动是个远程开关,由于触头断开、闭合的时间有差别,所以使用起来不可靠,你这个不能断开就是KA2断开复位了KA1还没断开所以又自锁了,或许换两个继电器能成功。

我画了个靠谱的,参考一下。

网友D:
以上电路可以实现远程启动、停止,但一旦远程启动后,本地无法切断(停止)。

网友D:
以下电路完全可以实现远程+本地的启动、停止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谢谢。又使用了KT的一组触点可以了,增加一个继电器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是的,这个可以实现。因为这个是要兼顾以前的远程模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以上电路可以实现远程启动、停止,但一旦远程启动后,本地无法切断(停止)。

那没办法,就这条件,远程开关就过来两条线一个开关,对了,其实KA2可以不要,反正就只用了一对常开触头,远程开关直接接在触头这里就可以了。把停止按钮换成自锁的,关键时候能拍停就算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F:
这样也可以解决他提出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想通过控制KA2线圈电实现远程控制,启动可以,停止确停不了,为啥?

你画的电路看得我都晕了。电路中逻辑混乱,只能胡乱评论一下,错了别砸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对的。把这里换掉就好了。后面会规范逻辑。

网友H:
1、3接通 KA2吸合,右上角KA2触点吸合自锁,再断开1、3自锁还在 所以KA2断不开

网友I(2022-08-02):
KA2由触点控制得电/失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