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TVIEW 7.0为什么扫不到仿真器

楼主(2022-02-27):
软件信息和系统信息如图

网友A:
多刷新几次呢?
【方案】
台达产品在施工升降机上的应用

网友B:
DF1配置正确吗?COM口号,类型,波特率==
【方案】
图尔克 | 柔性生产刍议-3:构建柔性生产制造体系的底层技术-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刷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刷出来
rslinx enterprise黄色的问号,有什么信息?
【方案】
四川自贡“7?17火灾”致16人遇难,这样的事故该如何有效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