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7):
求LV008ig5变频器MCU板电路图,谢谢!

楼主:
是的。有几块板显示不同的直流母线电压,多层板又没法跑线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什么故障?

楼主:
相同版本的MCU版DCL检测有200v、700v,甚至900多v的都有,想跑下线路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型号?主板发几张照片看看

楼主:
l?s
SV015IG5-4变频器的MCU板

网友B:
电压怎么检测不准?这个型号主板220v/380v都可以正常显示?但是220v/380v有几个参数问题,导致直流母线电压出现错误,一般不要把-1和-4弄混淆了,如果你有多张板可以换上看看哪块板显示准确些,-1母线电压与一个150k电阻-4有两个150k电阻有关系

楼主:
说明下:功率板和电源驱动板固定不变,只换MCU板,并且MCU板版本一样,监测母线电压不一样,变频器报欠压、报过压的都有。正常的监测电压为530v左右

网友C:
取样电阻在中间一块板子,以前换过电阻
主板我也没有图纸,以前出现类似问题自己绘局部图纸

楼主:
谢谢11楼!取样电阻是1.64K的,测量没问题。取样的直流电压没问题,确认MCU板问题。

楼主(2022-04-12):
四块板子相同条件显示不一致。900多的报过压,400多的报欠压。??????

网友D:
想来有以下几种原因,供参考:
1、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异常;
2、MCU基准电压漂移;
3、软件数据不一致。
电压检测电路,应该不难跑。相对比较简单。可以首先排除检测电路方面的原因。
多层板,其实最后也还是两层板。元器件总要搭接在两个面上。
给楼主鼓下劲儿,应该跑得出。检修,也就是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