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助

楼主(2022-02-27):
谁能提供下FX3UPLC以及变频恒压供水柜内的图片以及变频器接线图,一拖三的

网友A:
你以为拿到图就能做一个出来了?

网友B:
做恒压供水根本不用PLC来做,那样成本会比较高的,直接网购成熟的控制器多省事啊

网友C:
我所在的小区就是恒压一拖三供中高层。
和利时PLC+繁易触摸屏+ABB变频器,三个加压泵都有变频和工频切换。压力变送器直接去ABB变频器做PID,触摸屏只负责监视和设定压力,PLC与ABB变频器做RS485通讯,然后再加上简单的开关量控制。

这东西主要就是PID,直接按ABB说明书设置即可,基本上属于看一眼就会那种,不像运动控制那么高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