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通讯问题

楼主(2022-02-28):
厂里有台机器,400带着s120的伺服驱动和几台200分布式io。用的profinet通讯。最开始用的西门子自己的网线和网线头。出故障后现在也有一部分用超6类网线自己做的。

有时候报通讯错误,插拔网线头,断电都不管事。需要重新换网线。但换下来的网线用测试仪测是正常的,用他连 step7也能连上。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电磁干扰吗?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类故障,或者提前预防

网友A:
如果报错的设备是自制的网线,那就老老实实用回西家的;如果是随机网线,那就从干扰查起;如果是同一个设备点故障,那就查设备接口。

网友B:
距离远的话建议还是用原装的线;

网友C:
网线带屏蔽就行(水晶头也要带),不一定非得用原厂的(不嫌贵可随意),并且屏蔽要接地。之前遇到过DP被变频器整报错了,原厂的线原厂的头,拆开看了下屏蔽层没接,接好就正常了。

网友D:
网线要用屏蔽线,干扰大也不好

网友E(2023-03-14):
KEPServerEX 是行业先进的连接平台,用于向您的所有应用程序提供单一来源的工业自动化数据。该平台的设计使用户能够通过一个直观的用户界面来连接、管理、监视和控制不同的自动化设备和软件应用程序。KEPServerEX 利用 OPC(自动化产业的互操作性标准)和以 IT 为中心的通信协议(如 SNMP、ODBC 和 Web 服务),来为用户提供单一来源的工业数据。此平台是为满足客户对性能、可靠性和易用性的要求而开发和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