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8):
昨天给公司的印刷机PLC换了电池,换了之后也印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正常的。结果早上一开机就反转而且自动加速,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什么印刷机?直流驱动?变频器?还能转,一般不是程序问题哦

网友B:
除非你换电池断电时间很长的话,掉电保持的数据及继电器会复位;

网友C:
按道理说,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的,如果真有问题换了电池就会立即出现,过了这么久了才出现,有些难以理解。你看看程序有问题没有?先断电重启试试。

网友D:
换电池后还能正常使用,停机再开不行也不应该是换电池的问题呀,找找其他地方试试

网友E:
应该不是更换电池的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天给公司的印刷机PLC换了电池,换了之后也印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正常的。结果早上一开机就反转而且自动加速,怎么回事呀!!
换电池是带电换的吗?要不电池没接好或者电池有坏了?

网友G:
能反转的,肯定是水电,火电是不会反转的

网友H:
电池反转估计你装不进去吧
只要你的PLC运行灯还可以亮就好办,还能加减速,说明PLC应该还是可以运行的
不清楚你是哪家的印刷机,拍个图上来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I:
设备反转和PLC有什么关系,先说你的电机控制方式再确定故障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能反转的,肯定是水电,火电是不会反转的

我赶紧是核电,

网友K:
隔夜?有人动了手脚

网友L:
有点奇葩哈,应该不是程序问题,检查一下条件,看看是不是动了哪个地方的!

网友M:
plc电池只影响保存寄存器里面的东西 一般是工艺参数之类 大概率与电池无关 先查io信号吧

网友N:
如果是变频器驱动的,设置成面板和端子控制的,可能在面板上操作了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