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8):
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像ST语言中的ELSIF一样,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上一个条件不成立,才判断下一个条件,这个用梯形图怎么做?或者用其它办法实现?具体应用是:伺服做矩阵定位,平面矩阵为12个,模穴有的是处于屏蔽状态,那么伺服就要去下个穴位判断,有就执行,没能则再判断,用ST好做,用梯形图我还没想到好办法。

网友A:
梯形图的触点,不就是if else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可以,但是太长了,比如我当前是准备定位到1#模穴,但1#是屏蔽状态,那就要判断2#,如果2#没有就判断3#,以此类推,一直判断到12#。用梯形图触点判断,太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可以,但是太长了,比如我当前是准备定位到1#模穴,但1#是屏蔽状态,那就要判断2#,如果2#没有就判断3#,以此类推,一直判断到12#。用梯形图触点判断,太长了……
你的意思,1号可以那就1号,2号不做了?后面都不做了?1#不做才有2#份?就是后面和前面有关?
有关就goto或者标号.
|--|1#|----[do 1]--(set后面结束)
|--|/后面结束|--|2#|----[do 2]--(set后面结束)
|--reset
还是做不做由1号,都继续判断2号?就是2号或者后面和前面无关?
无关就单独,用不着else.
|--|1#|----[do 1]
|--|2#|----[do 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那个意思。可这个用梯形图实现起来却很麻烦。

网友B:
写多几行不好吗?写得越长,老板越舒服:这个工资给得太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哈表情。但信捷的超过一行后,怎么换不了行?我有12个条件要输入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那个意思。可这个用梯形图实现起来却很麻烦。
几个意思啊?您仔细看了我的回答没有啊?我还在摸清楚你的意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您所说,1#可以那就1#,2#不做了,后面都不做了。1#不做才有2#份,就是后面和前面有关。

网友A:
|--|1#|----[do 1]--(set后面结束)
|--|/后面结束|--|2#|----[do 2]--(set后面结束)
|--|/后面结束|--|3#|----[do 3]--(set后面结束)
......
|--(reset后面结束)
这样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do 1]--(set后面结束)
|--|/后面结束|--|2#|----[do 2]--(set后面结束)
|--|/后面结束|--|3#|----[do 3]--(set后面结束)
......
|--(reset后面结束)
这样可以?

。。。。。你好热情。。。他这个控制用梯形图很难吗 ? ----  我不觉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do 1]--(set后面结束)
|--|/后面结束|--|2#|----[do 2]--(set后面结束)
|--|/后面结束|--|3#|----[do 3]--(set后面结束)
......
|--(reset后面结束)
这样可以?

。。。。。你好热情。。。他这个控制用梯形图很难吗 ? ----  我不觉得。
是啊,我就是那个热情到把题主吓到的.
您觉得应该怎么编呢?假设按他的if else,if 1# else if 2# else if 3#...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走,侃会儿 ,看我着想法幼稚不 ?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1043

网友D:
只是想法 没数组就指针 反正相当于遍历这个bool型的集合然后返回第一个无料的穴的索引 然后根据索引计算出位置去放料 思路大概是这样
屏蔽的话加一层io映射在映射层置位
respons应该写成内部变量 整个做个fc块 就成了temp的长度应该是等于集合大小+1 如果index大于大于集合大小response返回-1
等于料满或者fc报错

网友E:
用跳转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