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8):
有+-15v,有5v,图中运放输出的2.9v,-2.5v以哪里的零点为基准呢。是不是+-15v的零点呢,还是5v的零点呢

网友A:
就1个0点.不是分开或者隔离的,0点要绑一起.才能作为参考点.

网友B:
运放供电电源正、负的公共点。

网友C:
从电源回路看,+5V的电源负端,+15V的电源负端,-15V的正端,是一个点,即0V基准点。叫信号地,也叫系统地。
对本电路(反相放大器)说话,是输入信号和地(0V)相比较,形成输出电压。但对其它放大器来说,信号与之比较的不一定恰好是0V地。如输入信号和+7.5V相比较(+15V单电源供电时);或者输入信号和一个基准电压比较(此基准电压可能为+2.5V或+1.5V)都有可能的。
回头说到测试点,在今天以硅材料、NPN型号器件为主导的电路,+15V、+5V的负端,即0V测试基准点。是没有错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锗材料、PNP器件为主导的时期,0V基准点为供电电源的正端,因而电路中各工作点都为负电压。

网友C:
当采样P、N端电压时,差分放大器的供电地,是一个对P、N而言有轻微偏离的“中点”。但输入、输入信号都是对地说话的,因而对地而言,P点电压为+250V,N端为-250V,由此可推知运放输入端的电压是多少伏了。

楼主:
感谢老师的精彩回复,只是还有一事不明,根据差分放大器虚短,3脚是-0.9v,2脚当然也是-0.9v了。只是上端是p+250v,怎么变换出来的-0.9v呢,莫非是电压低到“中点”以下,从钳位二极管-15v出来的-0.9v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运放输出

网友E(2022-10-14):
先计算出353的V+电压。然后由电路分析得出,V+=V-。V-电压会随V+电压由运放自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