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8):
用来控制18kw左右的发热丝功率(如果不好实现,可以改成10kw左右),功率1~18kw可调,且输出功率要稳定在设定值的±10W以内,试了下功率调整器,输出电压有2V左右波动,难以达到,就不知道有没其他更好的产品?

网友A:
10kw,输出功率要稳定在设定值的±10W

10/10000=0.001=0.1%

要求这样的精度,够呛。

网友B:
你是不是在做光刻机呀?

网友C:
先说一下,你能出多少开发费吧,按照你的这个要求做出来,但是成品需要每台进行标定,保证可以满足你所说的误差,且硬件成本控制在1000以内。

网友D:
你需要的不是调功器,也不是电热管,而是需要一个超大功率的高精度稳压电源

网友E(2022-08-02):
要求这样的精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