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编码器电池更换

楼主(2022-02-28):
1.打开机器人电源。
2.拍下急停。
3.取下螺丝。
4.按原来的极性更换电池。并柠好螺丝。
原装的是日本制造LR20D。采购买的国产LR20B。有啥区别?

网友A:
谢谢楼主,怎么这种电池不是充电的,电池没有电了是什么故障

网友B:
电池电压低出现SRVO-065 BLAL alarm报警
电池电压太低出现SRVO-062 BZAL alarm报警并且原点丢失,更换电池后还要做 Mastering,才能使机器
人正常运行。

网友C:
上电换
断电更换会丢原点 上电要重新校正原点

网友D:
电池宁愿提前更换也不要过期更换,丢失原点麻烦的很

网友E:
报警后及时更换没事的,如果报警时间长,电放光了再换只能重新找零位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编码器的电池电量低会报servo报警,编码器数据丢失,好多个报警,七十几,五十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怎么这种电池不是充电的,电池没有电了是什么故障
按厂家要求,提前换的。

网友G(2022-08-02):
电池电压太低出现SRVO-062 BZAL alarm报警并且原点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