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8):
车间一套台达3.7KW 220v变频器上电无显示,经查为开关电源电路贴片电阻变值引起,修复后上电显示报CF3.8故障代码,且无法复位。说明书提示测温电路故障,线路查向好像是直接由IGBT上的测温电阻直接进CPU 1脚。拜求哪位大侠告知线路各点参数!!!!!!

网友A:
如果由传感器直接送入CPU,即为传感器和电阻的分压电路,测出电阻值和传感器的阻值,即知该点电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