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8):
求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有几台CP1E,CP2E和CJ1M的PLC,现在单机每台PLC都有一块欧姆龙的触摸屏是通过232端口通讯的,现在想将这几台PLC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到一块三菱触摸屏上面,能实现吗?现在有几个问题点:1.现在只有2E的自带以太网接口,1E和CJ1M都没有接口,有模块可以扩展吗?2.因为车间距离太远,机台也比较分散,网线太长担心干扰,所以可能需要光纤转接到三菱触摸屏上面去,需要什么硬件呢?求教高手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有几台CP1E,CP2E和CJ1M的PLC,现在单机每台PLC都有一块欧姆龙的触摸屏是通过232端口通讯的,现在想将这几台PLC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到一块三菱触摸屏上面,能实现吗?现在有几个问题点:1.现在只有2E的自带以太网接口,1E和CJ1M都没有接口,有模块可以扩展吗?2.因为车间距离太远,机台也比较分散,网线太长担心干扰,所以可能需要光纤转接到三菱触摸屏上面去,需要什么硬件呢?求教高手们指导一下,谢谢!
咨询一下,看看CP1E能不能扩展CP1W-CIF41以太网插件
CJ1M能不能扩展ETN21以太网模块
通信协议走FINS TCP

网友B:
直接换CPU比附加容易,成本也不高

网友C:
CJ1M可以加扩展,价格可不便宜;CP1E就没办法了,可以用CP1H;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CP1E是不能扩展板的,但是主机后面有扩展IO模块,那是不是后面就可以扩展通讯模块呢。不行的话只能2楼朋友说的干脆直接换2E算了

网友D:
要用网线传输数据,竟然还用CP1E?就不能换个PLC?

网友B:
CP1E带232口的加个模块也可以网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CP1E是不能扩展板的,但是主机后面有扩展IO模块,那是不是后面就可以扩展通讯模块呢。不行的话只能2楼朋友说的干脆直接换2E算了

CP1E-N 新版本好像可以插CIF41(就是那个带网口的插件版,可以用FINS TCP),当然也可以直接更换CP2E,有原始程序,软件更改PLC编译下看看,后面的模块好像通用的,。CP1W?

CJ1可以用ETN21或者EIP21可以不,反正不便宜。咸鱼2K左右,走官方不知道4-5K拿得下来不

友情提醒:三菱屏幕支持这些协议,最好下个三菱HMI软件先看看。

网友B:
如果你将三菱屏换成电脑(工控机也行),可以考虑DTUU,本地屏如何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CP1E是不能扩展板的,但是主机后面有扩展IO模块,那是不是后面就可以扩展通讯模块呢。不行的话只能2楼朋友说的干脆直接换2E算了
CP1E-N如果是老款的,上面可以扩展个通讯板;新版带S的没有这个接口了;至于后面的扩展,只能接I/O或模拟量扩展,不能扩展出网口的;
CP1L右侧也不可以扩展网口,只有CP1H右侧加个CP1W-EXT01后可以使用CJ1W-ETN21或CJ1W-EIP21。

网友F(2022-05-11):
可以用CP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