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1):
RS232   电子秤和西门子plc

网友A:
设置不需要接线.
硬流控本身需要接线.

网友B:
与西门子不清楚

与信捷、三菱就接三条线(接收数据、发送数据、地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RS232   电子秤和西门子plc
你这是5线制RS232吗?

网友D:
RS232没见过5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S232没见过5线的。。
发送、接收、发送要求、可发送、信号地,我用过这样的5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