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1):
各位大侠,西门子与三菱漏源型相反,那么施耐德呢?

网友A:
施耐德可以接漏型也可以接源型,现在西门子三菱也是两种开关都能用了

网友B:
楼主问的应该是:他们叫法相反
好像就西门子的叫法是反的,其他都一样,用PNP和NPN来区分就对了

网友C:
想用哪一种,先拿硬件手册看看怎么接线就行了。

网友D:
这是施耐德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E:
都是可以的呀

网友F:
感觉就是叫法上的差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