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功率?

楼主(2022-03-01):
要测量30组加热器,检测功率是否正常,如何检测?测电流吗?

网友A:
只能测电流了吧.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变送器。

走模拟量,或者通讯。

成本考虑,可以RS485带好多个

网友C:
检测实时电流、电压或者用带通讯的多功能表

网友D:
淘宝有三相多功能电力仪表,带MODBUS通讯的,电流、功率都能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30组只能485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E:
电压稳定的条件下测电流
电压一直不稳定就电压电流一起测

网友F:
你所说的功率是否正常是不是可以简化成检测有没有掉线的?这样的话就很简单。

楼主(2022-07-09):
回复 网友F:
不是掉线,类似产品老化测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掉线,类似产品老化测试.
这可能不好办,因为可能有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