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1):
各位行家大虾们!两台ACS580带两台75KW电机驱动一根轴   如何设置同步呀

网友A:
采用主从模式,一台为主,作为轴的速度控制,另一台则作为从。可以将主电机的转矩值作为从电机的转矩给定值,从电机速度限幅

网友B:
同一条机械轴的话,你直接上一个两倍电机的功率的变频不行?调试方便多了。
以前做人造英式石的时候,那个18头的抛光移动平台,也是两电机共同带一根机械轴,用一个变频带两电机
当然你也可以参考一楼方式,建议使用这个方式的要用编码器做测速,从而提高控制精度,机械轴一端要有缓冲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