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700变频器

楼主(2022-03-02):
老师们:你们好!
   我请教一个问题,有一台SJ700变频器开关电源是380V单独供电的。供电电压是AC386V,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是DC508V,这个电压是不是低了?这台变频器经常出现停顿现象,故障继电器跟着啪嗒啪嗒吸合,面板也是一闪一灭的。

网友A:
母线电压低了

楼主:
开关电源的电解电容都换试过,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只有两只400V150uf的没有换,

楼主:
更换了两只450V220uf的电容,电压还是508V,但是故障现象没有了。正常运转。

网友B:
电容有没有容量,把他拆下来,用万用表或电容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直流电压是用万用表测量的吗?整流模块可能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