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02):
谁知道可控硅SCR和模拟量输出的区别吗?网上查的资料不怎么清楚,有大佬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如果你指的是PLC输出,那么可控硅SCR是一个无触点开关,模拟量输出是标准量(像0-10V,0-20MA)的输出。

还有一种就是可控硅用来调压,最常见的吊扇无级调速就是可控硅调速。

网友B:
scr是个可控开关。一般用在交流调压。通过控制导通时间(角),起到控制输出的交流幅值的作用。在交流有效或平均(类似pwm)看来,有连续调节的效果,如同模拟量。

网友C:
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不能放在一起比较
可控硅是一个硬件,可以拿在手上的
模拟量是电压、电流,拿不住

网友D:
看来你还没有搞清楚两种东西的概念,你的这个问题好比是问,大米和面包有什么区别。
还是说一下你的应用场合,需要达到什么样的功能吧,这样才好解决。

网友E:
PLC选型手册讲得很清楚啊,大多的软件中F1按键就可以查询

网友F:
可控硅 是半导体器件,属于硬件,相当于开关,一般用于控制交流电源的通断。 如果用于加热 有3种控制方法: 1  SSR  只有通断。2 SCR 控制导通角度  也叫移相或者 机械斩波,能控制负载的电流大小。 3 SCH  周波控制,控制导通的正玄波个数。   模拟量信号 是一个控制信号,包含0-20ma  4-20ma  0-5v  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