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压检测电路感觉好难呀

楼主(2022-03-02):
u3-1考虑r97与高速光耦1脚共地的话,我感觉像一个电压跟随器,只是夹着一个r96。如果把pd1考虑为负反馈的话,感觉又像一个同相放大器。它到底是个什么,为什么3脚输采样3v,r97端电压为3v,r98和r99端电压又是4.5v。pd1pd2到底什么机理?好难

网友A:
pd1,pd2你就当它是开关,只要led亮,它就导通.

网友B:
这是一个线性光耦,不是普通的光耦,并且这个光耦的特殊之处是一个发射,两个接收,U3-1实际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电压输出的线性变化,会产生出电流的线性变化,最终达到不同的光亮度,发射端的光亮度越高,接收端的阻抗就会越低,是线性的。最终实现母线电压变化的隔离采样。说明兄弟的模电需要补习啊。

网友B:
现在把图简化成这样的,你可能看的懂?
最后说一下:发图求助,请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下次发图片,请先把图片的方向摆正了再发,方便别人,也方便自己。

楼主:
谢谢,下次注意摆正

网友C:
这个电路很典型啊

网友D:
这不是典型电路,我修这么久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E:
这是什么书?能告诉一下名称吗?

网友F:
书上说了,PD1,PD2是接收信号的,根据流过LED的电流大小恒流变化,参数一致,流过电流一样,因为R98+R99是R97的1.5倍,R97上电压3V,那上面不就4.5V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