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忙

楼主(2022-03-02):
各位老师好;我这有一台伦茨变频器型号EVF8222E   22KW  上电OC2故障  把电源板上的电容排查过  容量降低的已更换 再次上电还报OC2  接下来不知如何下手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过流啊,这个和电源的电容关系不大啊,是检测,取样部分啊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及四周电路。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驱动电源如果有问题也会报过流。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再查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技术支持。更换霍尔传感器后上电正常 打运行测试正常。